matlab仿真RC滤波电路

楼主(2018-04-11):
各位:
     我现在要做一个仿真电路用来选取合适的RC低通滤波器电容,前端输入是一个0-15V方波信号,频率最大5KHZ,占空比30%-70%,该方波信号可能不标准伴有±10%的上升和下降时间。信号输入经过一简单RC滤波电路,R=20KΩ,C是需要选择的。想仿真出来后端输出信号最佳状态时对应的C值。
   请各位大佬支支招

网友:
你这是模拟电路设计,用软件multisim仿真多happy。
matlab设计数字滤波器比较简单。
我对模拟电路设计也是不太懂,简单提一下意见。

网友(2018-12-21):
用simulink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