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注入锁定振荡器的PSS仿真

楼主(2018-04-12):
利用注入锁定可以降低相位噪声,但是注入锁定会引入一个周期信号,这个时候想仿真PSS,cadence就会报错如下:
I12' is a periodic input signal,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autonomous circuits.
上面报错的I12是我添加的一个电流源,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注入锁定貌似没办法消除掉一个周期信号,可是PSS有不能添加一个周期信号,我看到有人也仿真了基于注入锁定的振荡器的相位噪声,有人知道采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试过几次PSS,但是基本不会收敛的,已经放弃了这种做法。

    Run tran simualtion, 提取过零点,然后在matlab里面得到相位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提取过零点的意思是提取所有非零的数值还是大于零的数值吗?怎么利用matlab做出来相位噪声关于offset freency(频率偏移量)的函数曲线?

楼主:
回复 楼主:

   过零点你可以用cadence 自带的cross函数求解,至于怎么求相位噪声,我也不会,我也想知道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可是这个PDF里面没有讲怎么利用Matlab求解相位噪声?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有了过zero-crossing的信息,就可以根据论文公式,直接计算相位噪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这样啊,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仿真PSS时,Beat Frequency就设置到参考频率,相位噪声看N次谐波处的噪声。如果N很大仿真会很慢,收敛也会困难,N比较小的时候收敛容易一些。利用过零点jitter计算相位噪声对于高频处的比较容易,低频处的相位噪声需要的仿真时间也比较长。

网友(2018-05-20):
楼主,可以加个QQ或者微信什么的,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你,我的QQ490590125

网友(2019-08-0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Than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20-08-27):
注入锁定是driven电路,不能勾选oscillators,我把这个选项勾选就可以跑PSS,但是偏置的电流太大会出现不收敛的问题

网友B(2020-11-04):
Here is the article:
When simulating an injection locked oscillator and looking at the startup waveform, you are looking for the point where the timing of the oscillator output is stable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jection source. Note that the amplitude must be at steady-state as well.

When you set up your PSS analysis you:

- Do NOT select the oscillator button.
You are applying a signal (vsource) to your ring oscillator which causes the oscillator to oscillate at the injection frequency. Thus it is a driven circuit - as it is driven by the injection source. This is why you don't push the oscillator button on the PSS choosing analysis form. SpectreRF considers this a driven circuit and will error out if you select the oscillator button on the PSS choosing analyses form.

- Set tstab to 100 periods.
You want the circuit to be stabilized, i.e. you need to get it close enough to the final oscillation frequency so that PSS can converge. This will depend on the time constant of the circuit. A high Q oscillator will take a long time to settle. A ring oscillator is lower Q by definition, so it should not be as problematic.

- Check the saveinit button.
The waveforms for the initial transient before steady state are saved and you can view them with the results browser.

- You may even want to try to run the circuit using transient analysis.
Look at the oscillator output compared to the injection source. Look for variations in the timing of the oscillator output compared to the locking source. Hopefully, the circuit will settle fairly quickly.

Now, once you can get PSS to successfully converge, you can look at things like pnoise jitter

网友:
When simulating an injection locked oscillator and looking at the startup waveform, you are looking for the point where the timing of the oscillator output is stable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jection source. Note that the amplitude must be at steady-state as well.

When you set up your PSS analysis you:
- Do NOT select the oscillator button.
You are applying a signal (vsource) to your ring oscillator which causes the oscillator to oscillate at the injection frequency. Thus it is a driven circuit - as it is driven by the injection source. This is why you don't push the oscillator button on the PSS choosing analysis form. SpectreRF considers this a driven circuit and will error out if you select the oscillator button on the PSS choosing analyses form.
- Set tstab to 100 periods.
You want the circuit to be stabilized, i.e. you need to get it close enough to the final oscillation frequency so that PSS can converge. This will depend on the time constant of the circuit. A high Q oscillator will take a long time to settle. A ring oscillator is lower Q by definition, so it should not be as problematic.
- Check the saveinit button.
The waveforms for the initial transient before steady state are saved and you can view them with the results browser.
- You may even want to try to run the circuit using transient analysis.
Look at the oscillator output compared to the injection source. Look for variations in the timing of the oscillator output compared to the locking source. Hopefully, the circuit will settle fairly quickly.
Now, once you can get PSS to successfully converge, you can look at things like pnoise jitter

网友(2020-12-15):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2-11-09):
有后续吗

网友(2023-06-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前辈你好,这种提取tran过零点的方式有教程吗,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2023-08-29):
楼主你这个问题最后解决没

网友(2023-11-17):
礼貌问问楼主最后做出来了吗

网友(2024-03-25):
引用 网友B:
Here is the article:
When simulating an injection locked oscillator and looking at the startup wavef ...

请问这个文章的出处是哪里?

学校的课件?Candece的handbook/tutorial?IEEE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