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 刚开始学后端 被skew,slew,shew搞得有点乱【已解决】

楼主(2018-04-12):
求大神帮忙解释下

网友:
skew在时序里面一般指时钟信号的偏差,可分为两种情况:1)同一时钟信号传播到不同时序单元的时钟管脚的延时差,时钟树综合主要优化该skew,使其尽可能小;2)不同时钟信号传播到不同时序单元的时钟管脚的延时差,时钟树综合可优化可不优化,根据具体电路而定。
slew是指信号翻转的时间transition time,也可以指信号翻转的斜率,主要体现信号翻转快慢的情况。
shew,在时序里面我没有听说过。
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
还有很多东西你要乱呢,加油!

网友(2018-06-11):
3楼讲的对

网友:
同是正在学习,相互勉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你咋这么优秀

网友(2018-10-12):
shew没见过

网友(2019-07-30):
3lou讲的很对

网友:
shew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