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violation

楼主(2018-04-12):
为啥有一个器件的延迟突然增大好多?求高人指点

楼主:
我已经设置 set_ideal_network 在 sync rst 的DFF/Q 端

楼主:
但是看起来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
应该是set_ideal_network没有设上,你report那个net一下看看。

网友:
hrstn 设成ideal

楼主:
就是设置ideal_network

网友:
I don't van help sor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这个我解决了,用的set_ideal_network

网友(2018-06-11):
应该是复位树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reset  造成的,一般情况设置ideal_network 就可以了

网友(2018-10-12):
fanout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