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_A 与Verilog 与Verilog HDL与VHDL都有啥不同?

楼主(2018-04-12):
Verilog_A 与Verilog 与Verilog HDL与VHDL 各自都是用于什么中额?有什么不同?

网友:
Verilog HDL和VHDL用于数字电路描述,里面的电平用0和1表示,Verilog HDL语言更接近C语言风格,描述层次可以到晶体管级(即可以具体到一个MOS的连接);VHDL美国军方开发的,语言风格更严谨,描述层次更偏行为级。
Verilog_A主要用于模拟电路描述和建模,对应的电平变是一个真实电压,电平跳边沿是连续的。语言风格跟Verilog HDL相似。

网友(2020-03-01):
Verilog HDL和VHDL作为描述硬件电路设计的语言,其共同的特点在于:能形式化地抽象表示电路的行为和结构;支持逻辑设计中层次与范围的描述;可借用高级语言的精巧结构来简化电路行为的描述;具有电路仿真与验证机制以保证设计的正确性;支持电路描述由高层到低层的综合转换;硬件描述与实现工艺无关(有关工艺参数可通过语言提供的属性包括进去);便于文档管理;易于理解和设计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