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inboost节点电压变化的问题

楼主(2018-04-12):
我想问下各位大佬,gainboost主电路如图所示,当我加进去辅助运放后,途中的黄色圈圈节点电压变化了,这个是什么问题,还是我的静态工作点有问题?P型和N型辅助运放没问题。

网友:
楼主,管子M21的栅极接一个固定电平还说的过去,M20的栅极也接固定电平的话,靠谱不?
黄圈电压是如何变化的?说详细点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靠谱,电压变化的话,我拿p型辅助运放举个例子,就是我辅助运放运放输入是285.8mv.输出就是VBN2 的值950mv.现在的问题是我把辅助运放加进去之后,黄色圈圈的电压变了,不在是285.8mv.导致我vbn2 处的值不再是950mv,我的静态工作点就变了。

网友:
还是建议把M20的栅极换成实际偏置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辅助放大器的共模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辅助运放共模反馈我用的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