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求助

楼主(2018-04-13):
本人初学,为什么下面的不对.谢谢大家!
提示:错误使用 plot 矢量长度必须相同。

clear all
a=[1,2,50]
b=[1]
c=impulse(b,a)
t=0:0.1:8
plot(t,c)

网友:
你好,这样的错误提示通常是因为你使用plot函数时,两个参数的长度不一致导致的, 在你的代码里,length(c)=212, length(t)=81, 所以会造成这样的错误,将代码改成如下:

clear all
a=[1,2,50];
b=[1];
c=impulse(b,a);
t=0:0.0378:8;
plot(t,c);

之所以将步长改成0.0378是因为使length(t)=212,  当然,你也可以将t的范围变大,如:t=0:0.1:21.1;
plot的两个参数长度一致,就不会有这样的错误提示。

网友(2018-08-25):
用plot函数必须输入的两个变量长度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