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ch up 测试方法疑问

楼主(2018-04-13):
在lacth up 测试的时候为什么要对IO PIN触发至高电平和低电平两种情况来进行拉电流和灌电流。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2-09-29):
查找潜在的latch-up电路呀,看一下SCR电路就懂了!

网友(2023-07-28):
引用 网友A:
查找潜在的latch-up电路呀,看一下SCR电路就懂了!

输出pin为高或者为低都可以拉电流和灌电流。输入为低时怎么灌电流和输入为高时怎么拉电流?

网友B:
输出pin为高或者为低都可以拉电流和灌电流。输入为低时怎么灌电流和输入为高时怎么拉电流?----------H or L是IP&IO管脚预置状态,不影响实际拉电流和灌电流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pin为高或者为低都可以拉电流和灌电流。输入为低时怎么灌电流和输入为高时怎么拉电流?----------H or  ...

如果是用电压源预置为高,拉电流和灌电流不都是从电压源流了吗

网友B:
如果是用电压源预置为高,拉电流和灌电流不都是从电压源流了吗-------触发电源和预置电源是独立分开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电压源预置为高,拉电流和灌电流不都是从电压源流了吗-------触发电源和预置电源是独立分开的啊 ...

类似于这种testplan,用电阻R隔离吗?触发源会改变输入pin的电平,那预置源的意义何在?谢谢指教

网友(2024-05-27):
没看懂啊

网友(2024-12-31):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