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bcd工艺为什么poly1没有高阻电阻

楼主(2018-04-13):
目前两个工艺库里面poly1都没有高阻值的电阻,请教下是工艺的问题,还是bcd工艺poly1做高阻值有难度?以前见过有用poly1加sab层做高阻电阻的。求大神解答。

网友:
poly1因为是栅极要用到,所以淀积的同时做掺杂,形成低阻通路,相对而言再选一层poly2专门用来做电阻,比把低阻poly1通过注入变成高阻更容易控制。

网友:
HR resistor是要单独一层MASK实现的。与是否BCD工艺没有关系,只要mixed的支持BCD都会支持的。RPPOLYU/RNPOLYU也用的非常多。

网友:
每个工艺都不一样撒

网友:
这个和你用的工艺有关吧?我们的BCD工艺就要有HR poly 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