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振荡器的功耗计算仿真

楼主(2018-04-13):
利用Cadence设计一个VCO振荡器电路,怎么仿真电路的功耗,直接用电压乘以电流吗,可是电流是交流电流,还是利用别的公式?Cadence可以直接仿真电路的电路功耗吗?

网友(2024-01-13):
楼主现在知道怎么仿了吗?求教

网友A(2024-11-27):
使用PSS仿真,仿真完后,在里面看POWER,然后回到电路图,点击电源的输出那个点,就看到了一次谐波下的功耗

网友B(2025-03-10):
引用 网友A:
使用PSS仿真,仿真完后,在里面看POWER,然后回到电路图,点击电源的输出那个点,就看到了一次谐波下的功耗 ...

你好,请问power在哪里找到的?我进行pss仿真后,不知道在哪里点power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power在哪里找到的?我进行pss仿真后,不知道在哪里点power了,请指教,谢谢!
...

首先确认你已经跑了pss,并且是按照你需要的谐波数量仿真的,然后进入ADEL 里面,点击最上面的Results-Direct Plot-Main Form.

接着会弹出一个二级菜单,第一个框里的Analysis选择pss

第二个框的Function, 选择Power。

下来是Select选项,我对于VCO,选择的是【Net(Sepcify R)】,之后返回电路图,点击需要查看的震荡点。(其实这一步我也不太确定对不对,有人认为不能点击震荡点,而是点击提供电源的地方

第三个框的Modifier, 选择你需要的单位,一般dBm就可以。

最下面有一个 Add To Outputs,右边有一个 Replot。戳一下就可以看到你需要的谐波数量,对应的Power。应该是一个个竖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你已经跑了pss,并且是按照你需要的谐波数量仿真的,然后进入ADEL 里面,点击最上面的Resu ...

点震荡点对应的是震荡的输出,点电源对应的是电源的输出,不过要看功耗的话用VDD*rms(Isupply),就是电压源那里的电流用rms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你已经跑了pss,并且是按照你需要的谐波数量仿真的,然后进入ADEL 里面,点击最上面的Resu ...

十分感谢,我马上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