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怎样输出高频方波

楼主(2018-04-13):
求问FPGA怎样才能产生并输出高频(也就50MHz左右)方波?普通板子输出高频方波,通过排针引出后,波形严重失真,不能用了。求问有没有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要选专用连接器啥

网友:
1. 示波器采样率是否足够,采样率不足会造成波形显示失真
2. 输出时钟信号是否有串接电阻,如果有,尝试更改阻值
3. 可以调节IO口的驱动能力属性,看是否有用

网友:
FPGA输出50M方波没有啥问题,后端输出电路设计问题吧。

网友:
FPGA输出的方波虽然不如晶振的方波那么漂亮,单还是可以用的,只是抖动什么的需要测量下。

网友:
50M信号,使用LVDS输出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板子阻抗搞好 选用高频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