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LDV51后启动,遇到了问题

楼主(2018-04-13):
(图片)

网友:
license沒指到,這是很舊的版本
直接license file指到就好,不用起daem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个license是不是指的是ldv.dat,我已经在系统环境变量上说明了他的路径,为什么不行?还有是不是哪个imtools我的设置有问题
拜托了

网友:
先確定你的License 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