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eil 下载程序到 SRAM 中失败

楼主(2018-04-14):
我将以 Cortex M3 为内核实现的一个 SoC 下载到 K7 的 FPGA 中,ROM 和 RAM 都是用的 IP,可以正常运行,也可以使用 keil 正常进行调试。但是当我换了一块 A7 的 FPGA ,修改了设计的引脚约束,更新了 IP,然后去掉了设计顶层的一些端口,仿真也可以通过,但是用 keil 调试的时候却死活连不上,具体情况是,keil 中设置为在 SRAM 中启动,可以通过 ULINK2 检测到 CM3 的内核,但是下载的时候会提示 "Cannot laod flash algorithm!"。

网友(2018-05-31):
没人回答吗?

网友:
initial file中sp地址设置到sram了吗,比如SP=_RDWORD(0x2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