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基准带隙 仿真

楼主(2018-04-14):
最近在做基准带隙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使用的是HLMC55nm工艺,仿真工具cadence6.17 ,电源电压3.3V
1.对于图一所示电路,我是这样设计的,左右支路给30uA电流,测出对应的BJT的Vbe(大概821mv),在使运放输入共模电压为Vbe,测得运放输出为2.2V,此时MOS管结点电压和电流已确定,仿真出对应的W和L。在算出电阻R=Vbe/30uA=27K.       但实际在仿真时发现支路电流只有几PA,几乎没有电流,运放输出结点电压约为3.3V。   减小电阻至6K,此时电路才“正常”工作,但支路电流为90UA,而且电流并不会随着我改变宽长比而变化太多。请问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电流分配不对,计算过程有误,还是没有启动电路的缘故?

2.为了判断是不是没有启动电路我  简略  的加了一个如图二所示的启动电路,输出接在运放的输出结点,图一中各种参数采用30UA对应的参数,仿真发现当M3导通时确实能把结点P电压从3.3V拉低,但拉得太低了,只有0.6V左右,导致图一电路两端流过很大(500UA左右)的电流,而当M3关断时,P结点电压又回到3.3V电源电压。   针对这个现象,请问各位是我这样启动电路有问题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首先这个不是带隙基准,设置参数的思路也不对
启动电路也不对。。。
建议找现成的带隙基准毕设来参考或者沉下来看看书

楼主:
回复 3# skyundie  这是基准带隙电路的一部分,用来产生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电流。你说参数设计思路有问题,我看参考文献上的设计思路跟我一样,而且这样设计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至于启动电路,哪里有问题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启动电路 不对。

网友:
PTAT电流电路,电路有问题

楼主(2019-03-05):
总结:我的设计思路和电路完全没有问题,启动电路也没有问题,最后的解决是把电源VDD从直流电压源变成了斜坡上升的电压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是DC仿真不对,tran仿真对吗?有点感觉是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的问题。

网友:
把电源VDD从直流电压源变成了斜坡上升的电压源 改变不同的上升斜率能一定启动么

网友:
启动电路左边NMOS gate的电压是floa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