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采样保持电路

楼主(2018-04-16):
本人在做采样保持电路,小白一个,卡在这里好久了,做不出来采样保持电路。求助大家。结构是用的电容翻转型,里面的运算放大器是用的陈铖颖那本书125页的两级放大器。如下图,电容大小值设的500fF,开关是先用的nmos管,求助大家,为啥输出波形是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么办啊,急

采样保持电路结构

采样保持电路结构

输入和输出波形

输入和输出波形

运算放大器来源

运算放大器来源

运算放大器结构

运算放大器结构

网友:
可以试试先用两个理想的单端运放代替这个差分运放,如果仿真波形正常就可能是差分运放工作不正常;可以检查一下运放输入输出的工作点偏置是否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很感谢你能回答我的问题。用两个理想的单端运放怎么代替这个差分运放呢,是两个放大器分别输入相反的信号吗,那输出怎么处理呢,我这里的采样结构。另外怎么检查运放的输入输出偏置呢,是指输入和输出共模电压?我到现在也还不理解输入和输出共模电压是干嘛的,自己定义还是有什么方法来定义,从哪里输入和输出呢

楼主:
继续昨天发帖的内容,采样结构和放大器来源如上图(这里再附上)  昨晚在论坛里看到有做采样电路的时候受到困扰,有答主怀疑可能是是采样开关导通电阻大,当时主题帖的发帖者用的开关是0.18um的,她把管子设的宽长比做到了最大,然后我用的也是0.18um的工艺,然后我看到拉扎维写的书上也说到开关的导通电阻这个问题,而且增加管子的宽长比可以减少导通电阻,所以我试了试增加管子的宽长比,长度L取0.18um,宽度W取到了100um,输出波形的幅度比上面发的图增大了。除了增加管子的宽长比,我把采样的速率也降下来了,原来的采样脉冲周期是10ns,也就是100M,然后我把频率降到50M,再降到20M,输出的波形也比原来好(我不知道对不对,本人真的很小白一个)下面附上经过上面说的处理后的波形,从图形来看貌似对输入波形进行了采样,但是采样后并没有保持住,两个采样脉冲之间是0,也就是说电路没有实现保持功能(我从输出波形判断的,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请问大家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呢?怎么解决呢,采样结构如上图,输出端outp,outn之间也有一个开关连接,和采样开关同时通断。几个开关的控制时序如下图,s1是电容和输出之间的开关,s2是采样开关,s3是保持时候的开关。而且采样波形好像有延时,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22-08-18):
顶顶,怎么没有大神回复,小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电路里面CMFB的原理是什么,谁能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