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画版图无法Q

楼主(2018-04-16):
我在画完版图的时候想看一下金属层是否画对,然后用快捷键Q,出现了这种问题。全是方块,无法知道具体信息,求问大神,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应该是软件的问题,用的是破解版的virtuoso,但是别人的都是好的,我破解过程应该也没问题,其他功能都正常)

网友:
哪个操作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nux,Redhat

网友:
这个厉害了,还真没遇到过
其它界面呢?
你是不是把里面的字体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改里面的字体?我安装完成后并没有动什么,以前都是做原理图,今天第一次画版图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CIW 窗口  option -> front
这个可以改字体,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没遇到过
或者也有可能是系统不匹配,不知道
先试试吧

做schematic 的就不要来搞layout了,给别人留条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我们是小公司,自己手头没任务的时候就要帮别人做一做。

楼主:
顶一顶,这个问题不解决,画版图坑的要死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再顶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分辨率冲突呢?Q一下知道是什么层就可以了,其他不重要。

网友:
盗版软件,发生冲突?

网友:
可能是系统字体问题

网友(2018-06-07):
回复 楼主:

   做电路的时候,如果按了大写键,再按Q属性键,会出现类似这种灰色没有信息的情况,版图会不会也是同样的道理呢?试试吧?没遇到过呢,祝你好运!

网友(2019-03-13):
在Edit中找Basic里面有Properties激活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