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emory compiler 中的multiplexer 怎么理解 ?

楼主(2018-04-16):
在用 memory compiler 产生SRAM 的时候, 有一个参数  -MUX 8或者 16 等
这个 muliplexer = 4, 8 , 16 或者 32  指的是什么 ?
document上有 关于 muliplexer = 4, 8 , 16 或者 32   图 , 但是看不懂,
望指教!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最终影响的是memory形状的宽长比

网友(2018-09-07):
这个参数的意思是从memory阵列中选选一个输出出来。举一个例子,如果memory的容量是32Kb(32*1024*8),总线宽度是32位,wordline有4096个,这样算下来,因该有64个bitline,所以muliplexer就为2。确实会影响宽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