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关 ATPG的问题

楼主(2018-04-16):
是作完scan insertion 之后 就可以 create ATPG pattern 了吗? 还是要先做STA,知道false path 和 multicycle path 之后再做 ATPG ?

网友:
做完scan insertion之后就可以create pattern了
也可以在知道false path和multicycle path之后create pattern
通常情况下后者会有coverage loss

网友:
做完后就生成pattern,慢速测试是不读false path之类的,实速测试才会考虑读入s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