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SAR ADC,问题求助

楼主(2018-04-16):
初学SAR ADC,按照论文搭了一个分段电容DAC的结构,仅MSB采样,结构图及仿真图如上所示,仿真结果存在失调误差和转换精度问题,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输出曲线存在周期性的固定不变值(输出曲线水平部分),一直没找到原因,望大神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这是mismatch造成了dac的radix变成了super-2, 这是多个输入模拟电平对应一个输出数字码, 这种现象叫missing decision level。你需要看看实际电容的值, 把电容值修改到2进制就可以得到标准单调上升到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刚才去看了下什么是Super-radix-2,说的是最高位电容比理想情况下大,此时最高位电容比DAC电容阵列余下的电容总和都要大,但是我在设计的时候是二进制关系,问下是电容上下极板的开关会引起这个失配吗?还有怎么看这个电容实际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原则上LSB阵列的上极板是不接电位的,但是我在仿真过程中,出现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netxxx'这种问题,可能认为这条线浮空,看论坛中,设置cmin=1f可以解决,但是5.1设置了还是不行,于是我就LSB上极板也接VCM(采样阶段接VCM,转换阶段断开连接),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很好解决, 直接给lsb电容阵列上极板设置初值即可。你设计的是2进制,但是mismatch会让你的电容值偏离2进制,这里不是开关让电容产生失配而是电容本身。我这里默认你是带了mismatch进行仿真的。如果你没有加mismatch你应该算算桥接电容的值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带mismatch,桥接电容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把VCM和MSB上极板相连的传输门开关换成理想开关就解决了(当时传输门尺寸和dummy管的尺寸设置的有些问题,可能会存在串扰),还有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这个问题,那两种方法(cmin=1f和设置初始值)都试了,都不行,不知道我的软件有没有问题。
上图还是存在失调误差,一般和哪些因素相关呢?

网友(2019-02-01):
桥接电容的工艺生产精度
会对
SarADC 影响多大
? 大家是
layout后做后仿

加上寄生电容后
Cb桥接电容偏差多少吗?

网友:
建议查一下时序
应该是有时间点,电容上的电压没有被定义

网友B(2021-03-0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带mismatch,桥接电容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把VCM和MSB上极板相连的传输门开关换成理 ...

刚试了一下,可能是传输门的寄生电容影响了DAC的二进制结构,所以不改变开关的话cap weight需要矫正。

网友(2022-04-15):
请问你理想开关是模拟库中的swith吗?这个开关时4端口的,需要怎么接呢?

网友(2023-11-29):
引用 网友B:
刚试了一下,可能是传输门的寄生电容影响了DAC的二进制结构,所以不改变开关的话cap weight需要矫正。 ...

遇到同样问题了。请问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了? 是改变开关的尺寸减少寄生电容的影响吗?

或者是改变了电容权重的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