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YUSB3014固件求助

楼主(2018-04-16):
弄了一块cypress的CYUSB3014的开发板,准备将USB3.0的接口加入到前级系统中,查看了datasheet和官方的application note AN65974。将FPGA的数据传输至CYUSB3014,然后CYUSB3014再将数据传输给PC,单向传输的过程。
目前存在的疑问:对CYUSB3014中的局部标志的watermark(水印值) 不明白?
2.传输方式中的bulk in/out与stream in/out有什么区别?(我每次连续传输768bit数据,应该选择哪一种)
3.官方提供的固件中:如何修改官方的固件,
如:(1)想把FLAGB的水印值调整为4,
      (2)bulk in/out中的缓冲区是否是固定为2个(1024字节/USB3.0、512字节/USB2.0)?能否调整?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不知道如何生成想要的固件,而且对于这种情况,暂时也不明白应该选取那种方式传输。如果是stream in这种方式,其缓冲区有8个,每个8KB,实际上来说我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只需要一个缓冲区就够了,而且8KB实际也写不满。这一点就需要设置好局部标志和该标志的水印值去指示正确的状态,问题是对application note 的水印值这个东西实在是有些不理解其指示部分空满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