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NCISIVE 安装失败,跪求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8-04-16):
每一次都出现如下错误,请大神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base的disk1盘
你安装的应该是update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下载的就是 Base 的包,您看看?

网友:
应该是没解压完,一共好几个包呢,你这是缺失文件

网友:
INCISIVE 現在 Cadence 官網上只有 15.20
有四個安裝包 總共快 12GB ,15.10 應該也差不了多少,解tar後 有16GB左右,你的安裝包多大?
應該是有缺了。

网友:
求软件下载安装包

网友:
nc vcs verdi等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的帮助,我下的这个版本确实是缺少东西了,导致无法安装。现在又找了一个,链接在:

http://bbs.eetop.cn/thread-635551-1-1.html

网友(2022-09-22):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的帮助,我下的这个版本确实是缺少东西了,导致无法安装。现在又找了一个,链接在:

ht ...

请问楼主,你的incisive15.1的license从哪里找的?

网友(2022-12-12):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的帮助,我下的这个版本确实是缺少东西了,导致无法安装。现在又找了一个,链接在:

ht ...

请问一下,这个链接里面是下载哪一个?我保存了,里面有90多G,太大了,我只需要INCISIVE,不知道是下载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