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AD放置不在格点上

楼主(2018-04-16):
各位大佬!我在跑ICC的时候设置了PAD的大概位置,让工具自动放置PAD的时候却没有把PAD放到格点上。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设置PAD位置的脚本如下:

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S26_PAD" -side 1 -order 3 -min_left_iospace 100  -min_right_iospace 100
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S27_PAD" -side 1 -order 4 -min_left_iospace 100  -min_right_iospace 100
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S28_PAD" -side 1 -order 5 -min_left_iospace 100  -min_right_iospace 100
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S29_PAD" -side 1 -order 6 -min_left_iospace 100  -min_right_iospace 100
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S30_PAD" -side 1 -order 7 -min_left_iospace 100  -min_right_iospace 100
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S31_PAD

然后我检查ICC的user_grid 发现格点也没有错,是0.005。
icc_shell> get_user_gr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