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在做一个开关电容DC-DC,bipolar工艺,请问哪家好

楼主(2018-04-16):
正在做一个开关电容变换器,40V bipolar工艺哪家好,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
现在用bipolar工艺的厂家几乎查不到,请问BCD工艺能做bipolar吗

网友:
BCD工艺包含bipolar器件,但是由于BCD是综合工艺,所以层次比单纯的bipolar要多,所以会贵些。

楼主:
贵没关系,只要能做就行

网友(2021-12-21):
重庆中科渝芯

网友(2022-08-05):
ASMC(上海先进)的bipolar工艺非常好

网友(2022-10-14):
ween 找ed huang

网友:
合肥晶合BCD的PDK刚放出来,我司提供代流片服务,详情可加我V:gddnn597 了解

网友:
有谁知道,成都拓米双都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