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求助

楼主(2018-04-17):
跑完LVS后报告里显示端口missing port,求大神指点

网友:
图在哪里?

网友:
miss port ,真的沒有 , 沒打 text 或是 layer 不對 或是位置不對 或是 short
這幾種情形都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问题了,标打错层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问题了,标打错层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到问题了,标打错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