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对于数据的处理

楼主(2018-04-17):
采集到如图的左边的数据,我想经过处理过后变化为右边的数据,FPGA能实现吗? 1523948031(1).jpg

网友:
这个实现过程和FPGA关系不太大,
只要有合适的算法,FPGA一般都能实现;
你的图只是简单的画了一下,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比如做n点均值平滑
同一2楼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经过一个滤波器处理就可以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