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有耗尽型MOS电容吗?

楼主(2018-04-17):
我用上华的0.5um工艺仿真了耗尽NMOS电容特性,发现它的电容值和增强管NMOS电容在栅极电压大于阈值电压时候的电容大小一样。
当增加管NMOS电容的栅极电压小于700mV以后,增加管MOS电容就小于耗尽NMOS电容值了。
这只是仿真,我也知道增加管NMOS电容的特性,但是没有查到有具体实例用耗尽管做NMOS电容的,请问有谁知道吗?

网友:
特性是一样的,在小于vt后耗尽型的容值也会变小。只是它的阈值是负的,而不是700mV。所以基本上两端电压高于0,容值就不会变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想用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在电压比较低的地方比如100mv~200mv来稳压用。比如并联在基准分压电阻旁边,或者差分对为PMOS的比较器输入端等等。就是电压比较低,小于普通NMOS电容阈值的地方。

网友:
只要注意寄生bjt各种状态不形成,完全可以用啊。cv特性曲线,楼主知道吧,本身两者大小就基本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确实要用这类CapNMos

网友:
回复 楼主:

CSMC工艺提供这这个器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