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仿真pss时shooting和harmonic balance的准确性问题

楼主(2018-04-17):
LZ在仿真VCO时发现PSS中的shooting和harmonic balance方法求解出来的频率相差较大harmonic balance仿真出来的频率更接近SP仿真电容C和电感值计算出的频率
shooting求解出来的频率个别点变化较大

大家在仿真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呢?

网友:
shooting for 非线性
HB for 线性和弱非线性

网友A(2019-03-25):
cadence 一份资料VCO design using spectreRF P30页:
HB对于仿真弱非线性(mildly-nonlinear)振荡器(带有谐振器的)如LC振荡器、负增益振荡器、晶体振荡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shooting pss仿真用于非线性(strongly-nonlinear)不带有谐振器的如环形振荡器、relaxation oscillator、带有数字控制器件的振荡器;

网友(2020-08-06):
引用 网友A:
cadence 一份资料VCO design using spectreRF P30页:
HB对于仿真弱非线性(mildly-nonlinear)振荡器(带 ...

这个非线性和弱非线性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