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init_design_uniquify

楼主(2018-04-17):
请教一下大神innovus中的init_design_uniquify需要设置吗?在哪个阶段设置?另外innovus在哪个阶段完成uniquify的操作呢?谢谢

网友:
pr工具做cts和某些opt动作时需要uniq的网表,正常流程应该是release给后端的就是uniq的网表
如果拿到没有uniq的网表,就需要设置下你提到的init_design_uniquify
man init_design_uniquify可以看下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