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相位裕度太小,求问怎么优化

楼主(2018-04-17):
模电小白一个,运放设计是这样的:

仿真结果是这样:

相位裕度实在太差了,求问怎么优化,十分感谢!

楼主:
用在BGR里的,DC仿真都很好看,一运行trans就发生震荡,求救啊!

网友:
你的phasemargin应该是开环测的吧,但是用到BGR是个闭环引用,再BGR里应该有正反馈和负反馈两个闭环回路,需要平衡他们之间的相位和闭环增益。
我之前出现类似情况时,只在运放外面加了一个类型miller 电容来调节相位,当时就work了,所以没有深究。
但是还推荐从运放内部优化来解决。

网友:
load加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阶电路了,没补偿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问应该在哪里加入补偿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运放输出端和M12的栅极接一个米勒电容,5PF左右,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有所改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