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装的calibre2015 运行报错 麻烦大伙看下什么原因

楼主(2018-04-18):
新安装的calibre2015 运行报错 麻烦大伙看下什么原因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這問題,有發帖問了,目前沒找到答案,從2014~2017.1的版本我都試過

网友:
calibre gui setup里有个ipc settings,看看连的hostname是什么

然后检查/etc/hosts文件,改成下列格式:
127.0.0.1 localhost hostname
x.x.x.x hostname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像是這個問題,我hosts改跟您說的一樣,也是會出現這個錯誤,但calibre2012和2017都沒有問題,只有2013/2014/2015/2016會有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你环境变量贴出来看看 怎么写的  包括hosts文件怎么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127.0.0.1   centos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4 localhost4.localdomain4
  2. 127.0.0.1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3. ::1         centos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6 localhost6.localdomain6

setenv MGC_HOME /eda/mentor/calibre/aoi_cal_2017.4_19.14
setenv CALIBRE_HOME $MGC_HOME
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eda/mentor/calibre/license.dat
setenv MGC_TMPDIR /tmp
setenv MGC_LOCATION_MAP NO_MAP
setenv PATH {$PATH}:$PATH
setenv PATH {$PATH}:$CALIBRE_HOME/bin

上面是hosts文件
下面是calibre環境變數

网友:
回复 网友C:

127.0.0.1   centos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4 localhost4.localdomain4127.0.0.1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1         centos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6 localhost6.localdomain6

删除第二行  centos 改一个其他的名字 /etc/sysconfig/network 下的hostname也修改成其他的名字 比如
127.0.0.1   RHEL6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4 localhost4.localdomain4
::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6 localhost6.localdomain6

然后再重启系统 license也修改一下机器名称  然后用lmstat查看calibre license服务器启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