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零频率处有极点

楼主(2018-04-18):
最近做了一个三级运放,输出级做缓冲,接1K欧姆电阻负载,摆幅要求-1V到4V,可是环路增益仿真的结果,相位从-180度开始下降,应该是零频率处有极点存在,想请教各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加360度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这样看的话,相位裕度是够的,但是相移正常情况下不是从0度开始变化吗,从-180度开始变化有问题的吧

网友:
学习了,十分感谢

网友:
相位裕度是够的,但是相移正常情况下
是从0度开始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输出级 和第二级 怎么这么奇怪呢,输出级不是你所说的缓冲器啊。

网友:
把stb换成环路的另外一个位置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负载是电阻,为了抵消其对运放增益的影响,我在最后又加了一级共源级,这样就相当于最后一级没有增益。中间本来是个共源放大级,但是由于电源电压是4V和-1V,管子是3.3V的,为了不使管子压降太大被击穿,所以我把单管电流源负载变成共源共栅负载。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得通,还望指点

网友:
请问楼主后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求教下怎么解释这个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