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上电问题

楼主(2018-04-18):
小弟设计了一个LDO,tran仿真的时候上电时间特别长,发现AMP里面的信号有个阶梯,求问各位大佬是怎么回事?

网友:
vref没有缓启  EA是从比较器状态开始建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您的意思是vref也要有个上升过程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