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编译后无法生成snapshots的文件

楼主(2018-04-18):
nclaunch> ncelab tdc
ncelab: 09.20-p007: (c) Copyright 1995-200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ncelab: *E,MTOMDU: More than one unit matches 'tdc':

module worklib.tdc:module (VST)

module worklib.tdc:v (VST).

nclaunch> ncelab tdc_tb
ncelab: 09.20-p007: (c) Copyright 1995-200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ncelab: *E,MTOMDU: More than one unit matches 'tdc_tb':

module worklib.tdc_tb:module (VST)

module worklib.tdc_tb:v (VST).

然后elabrator也无法成功

楼主(2018-07-29):
试试timescale,可能是这个没设置好,一般这一步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环境贴上来,感觉吃的东西没有对!

网友(2022-04-25):
我来说吧, 解决方法是将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清空, 包括隐藏文件. 重新nclaunch, 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是由于操作失误, 导致生成了不应该生成的文件. 最终导致有"重复定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