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JESD204B

楼主(2018-04-19):
总所周知,JESD204B用8B/10B编码,带来了2Bit的消耗。那么问题是究竟64B/66B是否适用JESD204B,为什么

楼主:
限制JESD204B的原因又是什么

网友:
204B中使用了一些特殊的K码,这个貌似只在8B10B中有吧,64B/66B是否有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K码是用来实现对齐和校正功能,在64/66B也有相应的控制字节

网友:
8/10b 和64/66B编码方式都不一样 64/66编码只是在数据前加了2bits 的控制字符, 后面的数据应该没有变换的。 204B 控制器里面数据的切头都是以K28.58/10b编码后的10bit数据开始的

网友:
8b/10b效率80%,64b/66b效率96%,对于ADC的超高速传输来说,效率最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2021-03-08):
这个是演化的过程决定的。
物理上,最开始的时候不需要这么高的速度(芯片也没法达到这个速度),8B/10B足够
后面为了提高速度,对编码有新的要求(比如,带宽号允许幅度(snr)),64/66对带宽的要求-->对芯片设计要求会放松(当然,SNR的要求会转化到芯片设计的其他方面去)...

网友(2022-01-22):
128/130也没有问题,问题是204B是否有必要采用

网友:
效率应该是重要原因

网友:
204C就是用64B/66B编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