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做一个压控振荡器,用到可变电容。遇到点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8-04-19):
本人新手一枚,在做一个压控振荡器,用到可变电容。看论文说用累积型的可变电容,叫AMOS 可变电容啊,但是我这工艺库里面没有这种可变电容,看他的连接方式,我用一个NMOS管按照他的连接方式来做可不可以呢?仿了一下,感觉和人家的理论的曲线相差太大呢。求大神们指点。

楼主:
图片发重了

网友:
你看看你的结果,纵轴单位是电流。仿真方法应该是加个电阻当低通用,然后测AC特性。找到截止频率计算出电容吧。DC的结果没有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交流仿真啊,然后利用那个电流和电容的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了下,计算方法没看懂哈。你做AC时候选不同的Vgs还怎么保证V和w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