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把一个NMOS能不能用作MOS可变电容?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8-04-19):
做压控振荡器,利用到可变电容,但是库里没有提供所说的累积型的mos变容器 ,那么我可不可以利用一个普通的NMOS管,通过把他的S D B 接在一起作为一端,G作为一端,然后用作一个累积型的mos可变电容?我仿真的时候如图所示,但是仿出来的曲线和理论上的不同呢?我这么做有没有问题呢,新手一枚,大家多关照,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可以的,但要保证处于单调区间

网友(2020-08-25):
可以呀,你曲线不对,是因为你电压扫描范围最小值取得太小了

网友A(2021-02-04):
这种接法是普通MOS电容吧

网友:
要保证一定的阈值

网友(2021-09-07):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法是普通MOS电容吧

我也感觉是普通MOS电容,反型区和积累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