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LDO的负载突变时,为什么电压会变成负的

楼主(2018-04-19):
给的ipwl电流源,有斜坡,大概1us的突变时间,5mA

网友:
有波形? 过冲厉害?

网友:
理想电流源两端电压可以是任意值。

网友:
发个波形看看,负载从多少跳到5mA?

网友:
你的额定载是多少
你的power管gate电压被拉到了多少
5mA就拉ocp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找到问题所在了,因为负载电流过大,额定承担不了那么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