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_C_C_2 启动时报出:libstdc++.so.6: ELF file OS ABI invalid

楼主(2018-04-19):
RHEL 5.6 的系统,安装 ICC2 后启动报出如下的错误,请高人帮忙给指点指点,多谢!

报错:/icc2_vM-2016.12/linux64/nwtn/bin/../shlib/libstdc++.so.6: ELF file OS ABI invalid

尝试 :设置链接库

export  LD_LIBRARY_PATH =/tools/icc2_vM-2016.12/linux64/nwtn/shlib  ,错误依旧

楼主:
第一步,检查了 usr/lib64/

libstdc++.so.6 的情况

OS/ABI 是 System V

step 1

step 1

楼主:
第二步,确认icc2 下的 linux64/nwtn/shlib/libstdc++.so.6
OS/ABI 是 Linux

楼主:
第二部,icc2 目录下的 libstdc++.so.6 却不一样
OS/ABI  是 Linux ,我应该用谁替换谁呢?

楼主:
问题关闭: I_C_C_2 启动时报出:libstdc++.so.6: ELF file OS ABI invalid

回复 楼主:

    更新OS 为 6.5后问题解决,问题关闭。

网友(2018-08-28):
回复 楼主:

   大神,跟新OS为6.5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神,您的意思是不是升级libstd++, 比如libstdc++6-5-dbg_5.5.0-5_amd64.deb,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楼主能不能提供icc2破解license feature。万分感谢啊

网友(2019-05-16):
遇到同样的问题,更换在redhat6.8/6.9操作系统后正常可用,启动不再报错“libstdc++.so.6: ELF file OS ABI invalid",是否可以将工具下的文件备份后,用lib64下的文件替换或软链接过去。有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