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工业界中是如何处理模拟PLL的参数变化的

楼主(2018-04-19):
比如,Kvco,环路滤波器的元件参数都会随着工艺角飘动,那么求问真正的产品中是如何控制PLL的带宽和各个零极点的呢,求问,谢谢

网友:
其实很简单。首先会做一些校准,温漂补偿等。

然后你必须要保证最差的情况下满足需求,相位噪声,spur等都要满足要求。

网友:
自偏置锁相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