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verdi波形查看,打开波形后部分信号是NF

楼主(2018-04-19):
前段时间装了VCS_2016-06+VERDI_2015-09,仿真是可以正常的。
但是生成fsdb波形使用verdi打开发现部分信号显示NF,没有信号,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verdi版本太低??多谢

网友:
1. 把鼠标放在nwave窗口里,按g,看下波形里有没有信号。
2. 若有,看下波形里的模块层次与verdi读入的代码的模块层次是否相同,特别是顶层模块。
3. 若路径层次都相同,看下打波形的命令有没有打有问题的模块这一层的波形;或者当前的模块有没有celldefine。
4. 若当前模块内有些信号能显示在nwave里,有些不能,那很可能是vcs读的代码和verdi读的代码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已更新到verdi2016.06。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8-06-15):
回复 网友B:

    您好 verdi2016的安装文件有吗 谢谢

网友(2018-09-13):
请问哪里有verdi2016?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论坛里面有,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2019-01-09):
回复 网友A:

    hi,我也遇到了楼主的问题,我的vcs和verdi版本都是2016版的,我发现使用tsmc memory simulation model后无法dump memory model内部的信号,同时也发现tsmc memory simulation model都使用了celldefine,我想问如果我想要dump内部的信号,有什么方法吗?
另外我try了irun(ncverilog)的flow,是可以看到memory simulation model内部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hi,我也遇到了楼主的问题,我使用的vcs和verdi都是2016版本。但是我没法看到tsmc memory simulation model内部的波形信号,然后我发现tsmc memory simulation model在文件最前面是加了celldefine的,我想知道如何才能看到model内部信号,需要加什么option吗?我觉得去掉celldefine的方式不可取,因为首先这修改了model,其次后续有很多model,都修改代价太大。
另外,我try了irun的flow,发现它可以直接dump simulation model内部的信号。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e experiences

网友(2024-04-11):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