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LV2548多路遥测常见干扰问题解析

楼主(2018-04-19):
TLV2548TI公司8通道输入ADC,常用于多路温度、电压等模拟量遥测。

使用中常采用如下时序进行多路模拟量遥测,设置t(Sample)=12SCLKs,下面简单介绍些遇到的问题。

图 1 项目中所采用的TLV2548时序关系

图 1 项目中所采用的TLV2548时序关系

1
项目中所采用的TLV2548时序关系

1TLV2548遥测热敏电阻时测量不准,但遥测结果随温度变化趋势正常。此时TLV2548SCLKCS和模拟输入信号如下图所示:

图 2 遥测异常时TLV2548相关信号

图 2 遥测异常时TLV2548相关信号

2
遥测异常时TLV2548相关信号

图 3 遥测异常时TLV2548相关信号相对关系

图 3 遥测异常时TLV2548相关信号相对关系

3
遥测异常时TLV2548相关信号相对关系

1和图2中探笔1(黄色)为TLV2548SCLK信号,探笔3(蓝色)为TLV2548CS信号,探笔4(红色)为模拟通道输入信号。从图中可以看出模拟输入信号在通道选择时产生周期性振荡干扰,从而导致采样保持的12 SCLKs过程中对模拟信号的积分结果不正确,表现出来的就是遥测DN量异常。

确定了这个原因,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改进:

a.想办法避免TLV2548在通道切换时对模拟输入产生振荡干扰;

b.想办法延长采样保持的时长,尽量将振荡干扰的主要能量包含在积分过程中,可以减弱振荡对模拟信号采样结果的影响。

由于尚未能找到消除通道切换对模拟输入产生振荡干扰的办法,暂时采用了第二种解决方案,将t(Sample)设置为24 SCLKs,驱动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4 更改后的TLV2548驱动信号

图 4 更改后的TLV2548驱动信号

4
更改后的TLV2548驱动信号

图 5 更改后的TLV2548驱动信号与模拟输入的相对关系

图 5 更改后的TLV2548驱动信号与模拟输入的相对关系

5
更改后的TLV2548驱动信号与模拟输入的相对关系

如图5所示,将t(Sample)增加到24 SCLKs后,整个采样保持过程基本上包含了振荡干扰的主要能量,这样积分结果就接近于模拟信号的真实值了,遥测DN量也就正常了。

2TLV2548输入模拟信号超出输入范围将导致所有遥测结果异常。示波器测量TLV2548输入模拟信号可观察到:在通道切换时,模拟输入信号出现不规则波形。(当时怎么就忘了留图了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