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 load macro lef 报错

楼主(2018-04-20):
你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使用encounter load  lef 文件时,因为有sram compile 做的macro,这个macro生成的lef文件有多个gnd pin.sram肯定有很多个gnd,vdd pin出口的,但我encounter load lef报错 ERROR ENCLF-24 644 Pin '%S' defined multiple times in same cell.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谢谢。

网友:
说的不是太清楚 帮不上了

网友:
你先确认下MACRO lef 是否有问题?

网友:
看报错提示,应该是重复定义了,pin名字应该只能定义一个吧,可以有多个地方的geometry,也就是可以有多个port,lef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