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生成vcd文件

楼主(2018-04-20):
100资产
请教下,我用modelsim对电路仿真生成vcd文件的时候,为什么同一个时刻,一个节点会存在多个值?

楼主:
@dcircuit 不是应该一个节点/门在一个时刻对应一个值,为啥在这个瞬间还会跳变啊?
我用的电路是ISCAS85基准电路

网友:
简单点就是删一行,反读回去看看,是不是成斜波了

楼主:
@student321 我直接在modelsim看wave,好像没有出现这种多次跳变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zero time glitch?
modelsim 有办法显示的。
大概意思是t时刻,net is driven by a value, T+0, net is driven by another value.
If you think the RTL code as a program, then you can understand which part executed first, then second. Mostly it is because of race condition.

In default, modelsim just record latest value in VCD, you won't see the 0 time glitch in time t.

If you set one attribute in control file of modelsim (I can't remember, I think you can find it in modelsim userguide), it can help you to record this glitch, you can extend it in that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