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些DRC错误有没有熟悉的

楼主(2018-04-20):
我在画版图,遇到很多错误,下面这些错误有没有知道怎么解决或者什么意思的,有没有可以忽略的错误?

网友:
不在各点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具体讲一下吗?比如这个错误 off grid polygon on layer Nimp ,我选中错误后,点进版图,显示这样,应该怎么改?

网友:
格点的问题吧,看下格点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格点这样的,有问题吗? ZQ~}QYR{6K3`(~[P37(@OGB.png

我只改了Minor spacing , Major Spacing , X snap spacing, Y snap spacing这几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要么是DRC 里的 PRECISION 和 RESOLUTION 不对
要么是你把最小格点改了

祈祷你是第一种,不过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一个个把器件的位置改的

网友:
最小格点设置要符合要求。
其他也要一条条查,不能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设置0.01,然后需要改器件的坐标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的设置会使,在使用Path时自动捕捉中心点对齐,如果path的W/2的值以0.005结尾的就会使Path不在栅格上。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工艺精度低的Offgrid可以忽略,但是工艺精度高的情况,需要逐一改掉。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前还是存在20个错误,按照你说的,每个格点都可以除以2余数为0,但是还是有错,该怎么办?
下面是其中一个错误周围的坐标,

哪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不是你画path的时候,自动捕捉contact中心点,contact中心不在grid上,所以Metal-path 就偏移了呢?你把contact层隐藏,然后应该就可以移动M-path到grid上了,然后相关的via 可能也要重新做。你可以试试。或者你多试几个pdk里的MOS管,各种W值,比如你最小栅格是0.01,那么你就调用一个W=1.01,或者其他的,你多试几个,摆放看看是否MOS包含的层次都在栅格上?注意一下就能避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答,昨晚我搞定了,其实还是坐标点的问题,但是好像不是简单的除以2的问题,我当时检查了一下报错的地方,发现有的地方多了一点点金属线,把它删除,然后显示格点的地方又删除了重新画的就可以了,20个错误其实改了4个地方就可以了,再次感谢

网友:
不在格点上,是不是一开始你的grid就没有设置好,确认你的最小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