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源低通滤波器大神帮个忙,项目求助,谢谢

楼主(2018-04-20):
最近在做一个3阶有源LPF用于反向传输,截止频率5MHz左右,最高需要滤掉正向1.5GHz信号。但设计运放时发现,运放带宽太低的话LPF容易出现图中情况,波形在高频处出现上扬,高频信号就有可能通过了。自己用veriloga搭建的opamp带宽设置较低时也会出现图中c d曲线的情况。

c d曲线所示

c d曲线所示

刚刚接触有源LPF,公司同事也都没做过,有经验的前辈帮忙看下我的opamp需要设计多大的带宽,以及需要注意的点,增益40dB应该足够了吧?ADI官网上filter wizard所用的opamp带宽好像都上GHz了,难度太大了,请求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5M 40dB  GBW也就500M够了  另外你啥工艺  负载多大 1G的GBW应该不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论坛里看到过好多次您的身影,哈哈。我说的不清楚,应该是-3dB带宽达到至少500MHz比较好吧按照您说的参数设置了一下,不知道我弄得对不对,结果不太理想,1.5GHz时只有20多dB衰减。
   opamp gain设置为100,单位增益带宽设置成2GHz时,仿真1.5GHz才能达到40多dB衰减。
您帮忙看一下哪里有问题,多谢!

网友:
你的AC响应曲线截止频率不是5M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这次这个肯定对了,我设置了3个不同的opamp单位增益带宽,图中从上到下依次是500MHz 2GHz 20GHz。只有20GHz时才达标吧,不知道哪里不对

网友:
"最高需要滤掉正向1.5GHz信号"
1.5GHz的信号显然不应该靠opamp闭环来滤掉,应该考虑输入级开环的滤波器。比如:输入那个电阻为R,拆成两个R/2,中间接个电容到地。简单的RC就能干掉1.5G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表达的不清楚了,其实截止频率5MHz的时候需要滤掉50MHz的信号,最高到1.5G,所以需要三阶,不是简单地滤掉1.5G。老板明确要求三阶有源Bessel LPF

网友:
    没错啊,三阶Bessel干低频,输入级加入额外的rc filter干GHz的高频。。。并不是去掉bessel。

网友:
我总觉得你仿得有问题,能把schematic和opamp的verilogA打包上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去掉Bessel
    而是在bessel的基础上,输入级加个RC。。。选取合适的RC时间常数,既不影响bessel的低频传输函数,又可以滤掉GHz高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这想法很不错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路3楼有,veriloga也是从论坛里找的,好像是何乐年那本书里的`include "discipline.h"
`include "constants.h"

module diff_opamp(vout_p,vout_n,vref,vin_p,vin_n,vsupply_p,vsupply_n);
input vref,vsupply_p,vsupply_n;
inout vout_p,vout_n,vin_p,vin_n;
parameter  freq_unitygain=1e6;
parameter  gain=1000;
parameter  r_in=10e6;
parameter  i_bias=0;
parameter  r_out=100;
parameter real  iin_max=100e-6;
parameter real  slew_rate=20e6;
parameter  vin_offset=0;
parameter  vsoft=0.5;
real  gm_nom;
real  vmax_in;
real  vin_al,c1,r1;
electrical vout_p,vout_n,vref,vin_p,vin_n,vsupply_n,vsupply_p;
electrical cout_n,cout_p;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or initial_step("dc"))begin
      c1=iin_max/slew_rate;
      gm_nom=2*3.14*freq_unitygain*c1;
      r1=gain/gm_nom;
      vmax_in=iin_max/gm_nom;
      end
   //
   //input stage
   //
  V(vref)<+ V(vsupply_n)+0.5*V(vsupply_p,vsupply_n);
    vin_al=V(vin_p,vin_n)/2+vin_offset;
    I(vref,vin_n)<+i_bias;
    I(vref,vin_p)<+i_bias;
    I(vin_p,vin_n)<+V(vin_p,vin_n)/r_in+vin_offset/r_in;
   //
   //GM stage with slew rating
   //
   I(cout_n,vref)<+ V(cout_n,vref)/100e6;
   I(cout_p,vref)<+ V(cout_p,vref)/100e6;
  if(vin_al>vmax_in)begin
     I(vref,cout_p)<+ iin_max;
     I(vref,cout_n)<+ -iin_max;
        end
     else if(vin_al<-vmax_in)begin
       I(vref,cout_p)<+ -iin_max;
       I(vref,cout_n)<+  iin_max;
         end
      else begin
          I(vref,cout_p)<+0.5*gm_nom*vin_al;
          I(vref,cout_n)<+ -0.5*gm_nom*vin_al;
           end
     //
     //dominate pole
     //
    I(vref,cout_n)<+ c1*ddt(V(vref,cout_n));
    I(vref,cout_p)<+ c1*ddt(V(vref,cout_p));
    I(vref,cout_n)<+ V(vref,cout_n)/r1;
    I(vref,cout_p)<+ V(vref,cout_p)/r1;
    //
    //output stage
    //
    I(vout_n,vref)<+ V(vref,cout_n)/r1;
    I(vout_n,vref)<+ V(vout_n,vref)/r1;
    I(vout_p,vref)<+ V(vref,cout_p)/r1;
    I(vout_p,vref)<+ V(vout_p,vref)/r1;
    //
    //soft output limiting
    //
    if(V(vout_p)>(V(vsupply_p)-vsoft))begin
     I(cout_p,vref)<+gm_nom*(V(vout_p,vsupply_p)+vsoft);
                 end
      else if(V(vout_p)<(V(vsupply_n)+vsoft))begin
         I(cout_p,vref)<+gm_nom*(V(vout_p,vsupply_n)-vsoft);
        end
    if(V(vout_n)>(V(vsupply_p)-vsoft))begin
     I(cout_n,vref)<+gm_nom*(V(vout_n,vsupply_p)+vsoft);
                 end
      else if(V(vout_n)<(V(vsupply_n)+vsoft))begin
         I(cout_n,vref)<+gm_nom*(V(vout_n,vsupply_n)-vsoft);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一直感觉不老对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