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温下,晶体振荡器的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无法建立

楼主(2018-04-20):
在高温下,IO口的漏电电流,流进晶体振荡电路内的反馈电阻,由于反馈电阻较大,造成静态工作点无法建立,可有合理的解决办法?

网友:
那边接的gate,io漏电的电流为什么要往Rfb跑?
我感觉IO漏电最大的问题在于,本来偏置电流就小,结果IO一漏把偏置电流吃掉了,结果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32k的晶体振荡电路需要一个很大的电阻,并联在放大器的栅漏端,也即是一端接XI,一端接XO,如果XI端的pad在高温下有漏电,那么肯定会流过反馈电阻的,所以导致静态工作点无法建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所说的一端接栅端,另一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用的是皮尔斯型的结构

网友:
生产线的话,PCB上并联个5M电阻吧

网友:
你不会用的GGMOS的IO吧,如果是的话,换IO吧,高温实测会挂,我中过标的;总共就几百nA电流,漏电都快到uA了;

不过你说的对,XI/XO的漏电都会影响;

但是XI/XO IO一样的话,静态工作点建立不起来我感觉和XI的漏电没啥关系,我觉得还是XO漏电导致的;
XI接G,XO接D,Rfb跨接XI/XO,如果不振荡,XI=XO,从而保证振荡器的静态偏置;
我的理解是,如果XO漏电的话,那么IO就会把振荡器的跨导电流吃掉,从而无法满足起振条件;
现在回过头来想,如果XI漏电的话,理论也会破坏整个环路。

BTW:能试试分别去掉XI/XO的IO不?看看哪种情况可以起振?我有点好奇;
我还是感觉XO IO漏电的影响应该大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I/O口是大事。仿真最大可达到100na。
我先调好的晶振放大电路,然后连接IO,才发现的问题,
你的理解也对,XO漏电较大的话,确实会吃掉部分电流,从反向放大电路PMOS/NMOS直接抽取电流。如果漏电较小可以忽略。
XI漏电的话,也抽取电流,但是这个电流要经过反馈电阻,所以就会产生压降,相比之下影响更大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你也是做晶体振荡电路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