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D鉴相范围仿真问题

楼主(2018-04-20):
如上图,在完成PFD逻辑功能仿真之后,进行鉴相范围仿真,仿真过程和设置过程如下图:

最后的鉴相特性曲线图如下图:
理想的曲线应该是右图所示,实际仿真如左图,貌似只完成了0-400 degree的
鉴相,求大神解答?!!

网友(2020-03-04):
只能分开仿真,要不仿真正向,要不仿真负向,同一次扫描不能得出整个波形

网友A:
我认为是你的扫描变量T设置的不对哦,要保证T代表的是相位差。仔细体会下

网友B(2020-09-02):
我仿真出来也是这样的,不晓得哪里i不对,求指教

网友(2021-03-24):
voltage1 :0
voltage2: 1.2

网友(2022-04-19):
请问楼主,图片是哪本书的截图呢

网友(2023-01-12):
提高静态工作电压试试

网友C(2023-04-11):
可能扫描精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扫描精度不够

是输入设置错了,voltage1=0v,voltage2=1.2v

网友D(2023-05-14):
楼主我有个问题就是Fdiv信号时延为什么不能直接T/(360*F)   T的范围设置为-360°到3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你的扫描变量T设置的不对哦,要保证T代表的是相位差。仔细体会下 ...

你好,Fdiv信号时延是不是可以直接T/(360*F) ,T的范围设置为-360°到360°

网友(2023-06-26):
这种情况下出来的横坐标不应该是时间吗

网友E(2023-11-17):
请问下这个文档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这个文档能分享一下吗

如图

PFD、CP输入输出曲线

PFD、CP输入输出曲线

网友(2024-05-11):
起始点搞错了  另外一个为1/fref  一个为(360+delay)/(360*fref)

网友F(2024-08-06):
delay最好别从0开始,都加1ns delay试试

网友(2024-11-15):
引用 网友F:
delay最好别从0开始,都加1ns delay试试

非常有道理,尤其对于PFD这种时序对应要求高的

网友(2025-01-02):
楼主的fref和fdiv的设置给的不对 你设的vpulse会在开始出现一段长0 导致up信号异常 影响计算出来的均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有个问题就是Fdiv信号时延为什么不能直接T/(360*F)   T的范围设置为-360°到360° ...

详细解释一下:按照你目前的设置 在-360~0的范围内都是维持在一个周期的误差 可以正常工作 即使在接近0误差处会有一段死区

                      一旦超过0 在0~360范围内 相当于超过一个周期的误差 这个时候up信号最开始非正常的阶段会影响整个均值结果 所以你看到的是后半段略大于前半段

网友(2025-03-04):
版图新手,我也要扫仿真曲线,打开这些界面的步骤是哪个啊

网友H:
如此设置,可得下图仿真结果

网友(2025-04-21):
引用 网友B:
我仿真出来也是这样的,不晓得哪里i不对,求指教

大哥,反馈时钟的延迟加了一个360,参考时钟一点延迟都没加啊。两种写法
1.参考钟不加延迟,反馈时钟写T/(360*f)
2.参考钟加一个周期的延迟,反馈中写(T+360)/(360*f)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有个问题就是Fdiv信号时延为什么不能直接T/(360*F)   T的范围设置为-360°到360° ...

大哥,反馈时钟的延迟加了一个360,参考时钟一点延迟都没加啊。两种写法
1.参考钟不加延迟,反馈时钟写T/(360*f)
2.参考钟加一个周期的延迟,反馈中写(T+360)/(360*f)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详细解释一下:按照你目前的设置 在-360~0的范围内都是维持在一个周期的误差 可以正常工作 即使在接近0误 ...

其实我就算把初始值都设对,给参考种和反馈钟都加上相应的delay,不正常的初始值也会产生不对成的区间,而且此词不一样,就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初始态稳下来

网友: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的PFDCP前仿输出特性曲线挺正常的,Icp=0时,和相位差只有一个交点,但是后仿的时候发现,Icp=0时,有好几个相位差的交点,这个是考虑版图布局导致的失配吗?

网友(2025-08-07):
引用 网友H:
如此设置,可得下图仿真结果

請問你有跑過溫飄嗎? 我只要溫度是負的,波型就會跟版主的圖一樣

网友(2025-09-19):
各位大佬,这是我自己根据论文做的一个非线性PFD,鉴相曲线在相位差为负且大于Π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奇怪,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一条平的线,和相位差为正且大于Π的时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