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电流镜一章问题

楼主(2018-04-20):
拉扎维127页公式5.30中等式左边为什么是两倍的部分电流而不是Ix1加上一倍的部分电流?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上边下边都有电流,上边是通过电流镜镜像过来的,所以乘2

网友:
上边下边都有电流所以乘2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不当,我的意思是上边是镜像的1/gm电流部分,下边是完整的电流,而书中将下边的完整电流也当成1/gm部分电流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认为书上的等式有问题,我跟你的结论一样

网友:
应该是为了简化计算,做了近似。

网友(2020-08-13):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太明白,上边下面的含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