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LLEN书上这个量化误差的式子。。。

楼主(2018-04-20):
sansen书里量化误差的式子是求均方根的平方
ALEN书里的定义式中,t/T是什么?0.5是什么?

网友:
sansen书里基于量化噪声是基于白噪声的假设来求的。艾伦书里面用满幅度信号电压比量化噪声均值,如果同样假定信号足够忙,那么这里把输出码字的对应到时域,也就量化噪声可以看出周期是T的斜坡信号,然后用10.1-10可以求出来量化噪声的公式。两个公式是等价的。

网友:
??????????啥都没有啊

网友:
4楼正解。一个是从统计概率的角度求出variance。一个是从时域的角度直接积分求power。

网友:
公式中的 t 是时间变量, T 是时间周期。0.5 其实要结合LSB来看, 是指0.5LSB。

网友:
where is my bon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