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萌新求问,每次电路仿真的时候都会路径报错

楼主(2018-04-20):
如图,请问下大佬们的解决方法,被困扰好几天了,一直被软件的问题困扰,而真正要做的毕设却没有开始。

网友:
我这里也遇到这种问题了。。。同求解答

网友:
有没有试着去copy paste,打开这个路径下的modelfile,看看是否的确存在?另外,检查一下model权限,看看你能不能有权限re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地址名有个地方是“. .”是啥意思?

楼主:
人工置顶,求助啊,同学的能仿真我的不能仿真,关键是软件是同一个人装的,没道理我的不能用啊

网友:
谨慎怀疑是权限问题

网友:
我的已经解决了 你确定没有权限问题之后 进入它报错的目录查看是否存在所需要的文件
其中的..表示上一级目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表示上一级目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大佬